[MCU] 一个非常简单的MCU问题

楼主(2014-03-25):
MCU, FOR, sd, RS, HC
sbit SHCP=P3^0;
sbit SDA_G=P2^5 ;
  uchar s;
  uchar k;
  for(s=0;s<4;s++)
{
      for(k=0;k<8;k++)
        {
         SHCP=0;
      SDA_G=0;
            SHCP=1; }
   }
不管格式问题,MCU运行这段程序后,好想问一下P3^0(SHCP)是什么电平,
我用共阳极的LED测了一下,LED微亮,说明它不是高电平,也不是底电平,这是为什么,不理解。是MCU质量问题吗?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A:
没有万用表么?
51如果不是推挽模式,默认的上拉输出很弱的。

网友B:
MCU是输出高电平,但PIN的电平还取决于外部因素

标准51是准双向口,LZ去看资料吧

网友C:
P3.0端口单片机输出是高,但还要看你的外围电路

网友C:
但要注意你这样写,是不能通过LED查看状态的

网友C:
高、低变化之间没有延时,人眼岂能看出来

网友D:
“LED微亮,说明它不是高电平,也不是底电平”
猜测是类似PWM一样的电平脉冲,因为不是完整的高电平,也不是完整的低电平,所以LED灯微亮。

网友E:
你查看编译后的汇编代码,可以发现P3.0低电平时间只有两个周期,高电平十来个周期。你的LED应该是P3.0低电平时点亮的,占空比比较低,所以亮度比较差。
在内循环里面你刚清零P3.0,后面跟着就又置高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解答……我在去想想…找找资料

网友F:
高低电平变化太快

网友G:
你再怎么想程序也没有用,你要先看懂GPIO内部的原理和LED的特性。

网友H:
估计是IO口直接连数码管了

网友I:
这是个动态的过程啊,脉冲信号,那万用表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J:
用万用表去测,你用LED灯,哪里看得出效果,一般单片机管脚输出电流都很小,微亮就说明输出是高了~

网友K:
IO口的4种设置

网友L:
{
         SHCP=0;
      SDA_G=0;
            SHCP=1; }
   }
以上这段,你先给SHCP赋值为0,接着又赋值为1,这中间才多长点时间啊,赋值为0后你做个延时1S后你再试试。或者去掉SHCP=1; 这句,灯就会亮了。

网友M:
明显是一个PWM调光的程序啊,在多加几个延时就能或者减几个就是正常调光了。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N:
时间有点短

网友O:
你的LED是高亮还是正常的

网友P:
建议用示波器看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O:
你的LED是高亮还是正常的

正常的,测试时灯光介于亮与不亮之间,这应该是和GPIO的结构有关

网友Q:
对,示波器

网友R:
高低电平变化太快,没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