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 电容特性

楼主(2014-03-25):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本质特性,跟信号没有关系,这任何信号激励下也有积分微分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本质特性,跟信号没有关系,这任何信号激励下也有积分微分特性

是的啊

楼主:
多谢。sorry 小弟意思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在激励为正弦的RC积分(或RC微分)电路中,从电容两端(或电阻两端)取的波形是否还是频率相同的正弦波,即波形没有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sorry 小弟意思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是:在激励为正弦的RC积分(或RC微分)电路中,从电容两端(或电 ...

频率是相同的,不过会有相移,大学课程(电路)里面不都有一阶电路分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