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个高压回路中连接器是否松动?

楼主(2014-03-25):
高压回路,如500V直流,如何检测该回路中若干个连接器的状态?其中短路、断路都好办,但松动这种情况如何检测?原理是什么?
有没有做的这方面的给个方案?多谢。

网友A:
松动往往会产生火花,伴随有宽频谱电磁波发出,或者电路中存在间歇的宽频谱衰减振荡。是否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

网友B:
测量其电阻。

网友C:
测端子端瞬时压降可行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