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相乘的问题,请指点

楼主(2014-03-25):
        unsigned int mkk = 0x20;
        signed int        mkki = -4;//0xfffc;
        signed long mkkj;
        mkkj = 0x1235ffc2;
        mkkj = mkki*mkk;
这段测试程序,最后结果是错的,mkkj = 0x0000ff80;不是0xffffff80;请问为什么,要咋改

楼主:
没办法,只好在运算前先判断是否小于0,然后强制赋值,先顶上,但这不是办法啊,
哪位兄弟指点下,对了,用的编译器是keil u4   9.50a,

网友A:
结果溢出了

楼主:
溢出?这long型不是4字节的么?0x20乘以-4才-0x80,不会溢出吧?

网友A:
mkkj = mkki*mkk;

mkki,mkki都是双字节,结果还是双字节,最后扩展成4字节

网友A:
都明确用有符号32位数就可以了

网友A: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typedef uigned long U32;
        unsigned int mkk = 0x20;
        signed int        mkki = -4;//0xfffc;
        signed long mkkj;

        mkkj = 0x1235ffc2;
        mkkj = (S32)mkki*(S32)mkk;

楼主:
刚试了下,还真是这样的,谢谢,不过没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意味着要用这种乘法就要多占ram或多加指令预先处理么

楼主:
怎么给不了5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试了下,还真是这样的,谢谢,不过没搞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不意味着要用这种乘法就要多占ram或多加指令 ...

C标准就是这么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