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mc33035 驱动直流无刷问题

楼主(2014-03-25):
使用MC33035+mc33039控制直流无刷    STM32利用 pwm调速      电路已经实现   而且能够实现调速  现在与到点问题 我开始设定的设定正反转和释放 功能   程序下进去之后  无刷电机老是不转动 需要自己用手拨一下  而且当时的稳压电源上边显示的 电流也特别小   只有用手拨动一下后  才能够转起来 电流也才能上去   这个怎么解决  高手指点一下

  电机高速转动时 用手就能阻转啦   力矩这么小  电流最大到0.6a  这个正常吗

还有个问题  一般直流电机的加速 怎么设计比较好  使用pid控制吗?  哪位大侠给点思路

网友A:
遇到同样问题的路过

楼主:
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性,建议由一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1、定子有没有缺相的情况?
2、霍尔器件的角度是否OK?
3、霍尔器件的排序是否正确?
4、霍尔器件的输出是否正常?
5、电路板的三相输出是否正常?
6、电路板三相输出的顺序是否正确?
7、功率模块的三相输出是否正常?
8、驱动芯片的六路PWM输出是否正常?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   是因为电机有一相不对  导致后边缺相  在固定的角度 转不了   改好好 转的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