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保证系统失电时继电器不抖动?

楼主(2014-03-25):
STM32F103的IO引脚驱动光耦,光耦驱动继电器,光耦原方电源与单片机为同一个电源,单片机的工作电源(5V转3.3V)与继电器线包电源(24V)是互相隔离的,系统在失电瞬间继电器抖动,如何避免?已经设置了单片机的电源监视看门狗(PWR->CR=0xF0)也不管用,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呢?继电器抖动说明单片机的IO引脚出现了低电平,PWR->CR=0xF0时设置看门狗在电源低于2.9V的时候保持CPU为复位状态,CPU复位了光耦怎么还导通呢?郁闷中!

网友:
io加个上拉电阻

网友A:
看看磁保持继电器,是不是合适

网友B:
这个是硬件的问题 你用继电器是有这个问题 程序上难解决,如果你用光偶驱动可控硅这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