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22最简单的I/O口输出问题

楼主(2014-03-25):
用PIC18F25K22调试一段最简单的I/O程序,点亮两个LED灯,晶振用的16M。程序如下:
#include <pic18.h>

void main(void)
{
     TRISBbits.RB3 = 0;
     TRISBbits.RB1 = 0;
     PORTBbits.RB3 = 0;
     PORTBbits.RB1 = 0;
     ANSELB = 0X00;
     while(1)
     {
          PORTBbits.RB3 =1;
          //NOP();
          //NOP();
          PORTBbits.RB1 =1;
     }
}
如果去掉中间的空指令,则RB3对应的LED灯不亮,RB1对应的LED灯亮;加上两条空指令,则两个灯均能点亮?为什么两个I/0口输出需要间隔时间?如果用PORTB=0X0A;则两个灯能正常点亮。

网友A:
看下汇编指令吧,可能是优化引起的。

网友B: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用内部16M晶震没有问题,把4倍频打开就发现输出就有问题, LATD0会没有输出。也要在中间插了延迟输出才解决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if(KeyP1a )
                {
                    LED_EN=0;(也是一个IO端子)
                    LATD2=0;
                    LATD1=0;
                    LATD0=1;
                    LED_EN=1;
                    LED_EN=1;
                    LED_EN=1;
                    LATC2=0;
                    if (Key_L1==1)
                    {
                        Key_rel=1;
                        KeyP1a=0;
                        KeyP1b=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