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移植了ucosii之后,adc配置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4-03-25):
各位同仁,最近在用ucosii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
adc的配置不能放在task中,需要放在osinit之前,有谁碰到过这个问题吗,请问是我的操作系统移植有问题还是adc本身有问题?烦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ADC本身无此问题

网友B:
在ucosii中,每个任务都是死循环,楼主考虑一下是否受影响。

网友C:
代码结构如下,试试。
Task_ADC
{
        ADC_Init();

        for( ; ;)
        {
        }
}

楼主:
我是通过DMA来获得ADC数据的,贴上我的代码,请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

int  main (void)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ADC_Configuration();//在这个位置ADC可以工作正常
    OSInit();
    OSTaskCreate(AppTaskStart,(void *)0,(OS_STK *)&AppTaskStartStk[128-1],16);
    OSStart();
}
void  AppTaskStart (void *pdata)
{
    BSP_Init();
    NVIC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放到这里ADC无法工作
    GPIO_Config();
    OSStatInit();
    USBD_Init(&USB_OTG_dev,USB_OTG_FS_CORE_ID,&USR_desc, &USBD_CDC_cb, &USR_cb);
    CAN_Config();
    while(1)
    {
        AppTaskCreate();
        OSTaskSuspend(OS_PRIO_SELF);
        OSTimeDly(4);
    }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3, DMA2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2 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AD_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64;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3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4;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3 regular channel6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1,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2,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3,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4, ADC_SampleTime_144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3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3 */
    ADC_Cmd(ADC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

网友A:
你这样配置,在你打开ADC之后好像ADC和DMA都是一直在运行,这样CPU的负载太重了吧。
试试关闭ADC连续转换,保留扫描模式,然后在任务中每隔一段时间触发一次转换,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D(2017-07-24):
遇到和楼主同样的,放在osinit函数之前就OK了!不晓得什么原因!
知道原因的出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