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温漂问题求助或者求提示

楼主(2014-03-25):
大侠们,
    电路设计中要求两个电容有一定的精度和稳定性。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下,因此基本温度的变化是一致的。电容的容量保持比例既可。
   实际中用到5PF和30PF的电容,希望在应用中始终维持期容量在1:6,尽量准确。
   问题:
     用什么材料的电容呢?普通的陶瓷贴片电容?
     外界温度构成的影响大不?因为在同样的工作温度下所有其电容值比例始终不变?
    多谢啊!

楼主:
看样子要使用NPO的了,不知道NPO的有贴片的没有,网上查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样子要使用NPO的了,不知道NPO的有贴片的没有,网上查查。

网友B:
查询电容公司的规格书,选用温补电容,任何有误差的器件都只能做到尽量稳定,受太多的因素影响了,温度,湿度,工作条件。

网友C:
陶瓷电容对温度、频率、电压和时间的稳定性都较好,可能就是精度要根据需要选择高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