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推荐一款ARM入门开发板

楼主(2014-03-25):
读研期间,没有项目,想自学一下ARM方面的东西,各位大神推荐一下你们刚入门的神器吧?多谢

网友A:
国外的,最近两年好热的,树莓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最近两年好热的,树莓派

好专业的词。不知道你们有用过的神器,对它也比较了解,可以给我们新手介绍一下,不用太热。谢谢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专业的词。不知道你们有用过的神器,对它也比较了解,可以给我们新手介绍一下,不用太热。谢谢你了! ...

我觉得树莓派这个ARM开发板挺好的,这个近几年真的很热,它的社区应该挺多资源的,所以才觉得适合入门。

要是想学ARM-M系列的,可以去买块正点原子的开发板。

我有块友善之臂的ARM11开发板,但我觉得友善的论坛支持不够好,我断断续续地搞过UBOOT,还没运行起来。也不知道怎样搞开发板搞成NFS

网友B:
arm7 cortex-m arm9 cortex-a
STM32F103x中等容量增强型,32位基于ARM核心的带64或128K字节闪存的微控制器  USB、CAN、7个定时器、2个ADC 、9个通信接口;

ARM926EJ-S 属于5TEJ 版ARM 架构,针对的是多任务应用,包括全储存器管理,高性能,小核心尺寸和低功耗都是其重要的特点。ARM926EJ-S 处理器支持32 位ARM 和16 位THUMB 指令集,使得用户能在高性能和高代码密度上取得平衡。支持8 位Java 指令集并且包括Java 字节代码有效执行的功能部件,提供和JIT(Just-In-Time 编译器)相似的Java 性能,这些性能为下一代Java 无线和嵌入式的设备提供了有力支持。为了提高DSP 性能,还包含了一个增强的乘法器设计。ARM926EJ-S 处理器支持ARM 调试架构,包括对辅助硬件和软件调试的逻辑;

AM3359,AM3358,AM3357AM3356,AM3354,AM3352
AM335xARM®Cortex™-A8微处理器(MPU)
–中断控制器(高达128个中断请求)–275-MHz,500-MHz,600-MHz,or720-MHzARM®Cortex™-A832-位RISC微控制器•片载存储器(共享L3RAM)
•NEON™SIMD协处理器
–64KB通用片载存储器控制器(OCMC)RAM•具有单错检测(奇偶校验)的32KB/32KB–所有主机均可访问L1指令/数据高速缓存
–支持快速唤醒保持•含纠错码(ECC)的256KBL2高速缓存•外部存储器接口(EMIF)
–支持mDDR(LPDDR)/DDR2/DDR3–mDDR/DDR2/DDR3控制器:
–支持高达16-位ECC的通用存储器•mDDR:200-MHz时钟频率(400-MHz数据速(NAND,NOR,SRAM等)率)
–SGX530图形引擎
•DDR2:266-MHz时钟频率(532-MHz数据速–60Hz刷新率下的分辨率为WXGA的LCD控制器率)
–可编程实时单元子系统•DDR3:303-MHz时钟频率(606-MHz数据速率)
–实时时钟(RTC)
•16-位数据总线
–两个具有集成PHY的USB2.0高速OTG端口•1GB全部可寻址空间
–支持最多2个端口的10/100/1000以太网交换机•支持1x16或者2x8存储器器件配置–串口包括:
•支持快速唤醒保持
•2个控制器局域网端口(CAN)
–通用存储器控制器(GPMC)
•6个UART,2个McASP,2个McSPI,和3个I2C端口
•具有多达7芯片(NAND,NOR,复
用NOR,SRAM等)选择的灵活8/16-位异步存–12-位逐次逼近寄存器(SAR)ADC储器接口
–3个32位增强型捕捉模块(eCAP)
•使用BCH编码以支持4-位,8-位,或者16-–3个增强型高分辨率PWM模块(eHRPWM)位ECC
–加密硬件加速器(AES,SHA,PKA,RNG)

网友C:
你给的范围太大了:也不知道你要不要一直系统,总的来说,底层都是触类旁通的,如果不跑系统,就STM32,如果跑小系统UCOSII之类的STM32也是可以的,如果是跑LINUX或者安卓,那就ARM9核的2440或者ARM11核的6410,如果不想学棒子的片子,华为的海思,至于板子,某宝上多了去了,至于楼上说的友善之臂还可以的,ARM11的肯定不如ARM9的资料丰富,但是现在ARM11资料也是相当多了,学习足够

楼主:
多谢5楼6楼,友善之臂2440和tq2440都是不错的选择。还没决定好买哪个,区别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