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鸿翔5509开发板flash自加载问题

楼主(2014-03-25):
有人烧写过鸿翔5509开发板的FLASH自加载吗?其中CPLD代码需要怎样更新?或者有什么方法可以指教吗?

网友A:
HX5509好像要先更新cpld文件   记得他们提供了flash固化代码的
需要打断点  然后load data  全速就可以啦
我后面做了一款5509   借鉴了他们的方式  能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X5509好像要先更新cpld文件   记得他们提供了flash固化代码的
需要打断点  然后load data  全速就可以啦  ...

求指导啊,我也是参照了这个法子,但是我现在还需要用CPLD做其他的功能,用他们提供的CPLD烧写文件之后,我CPLD就不能为其他模块工作了,所以很着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指导啊,我也是参照了这个法子,但是我现在还需要用CPLD做其他的功能,用他们提供的CPLD烧写文件之后, ...

好吧  只是这样  你用CPLD也可以  但是他的flash的高6位用CPLD做了扩展
为了能正常启动   上电瞬间需要CPLD将flash的高6位拉低  你如果添加了代码需要注意这个就行了
你在试试 不行回帖

楼主:
试了下,不管用,就是CPLD给flash高六位地址初始化的时候拉低,但是还是没效果。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下,不管用,就是CPLD给flash高六位地址初始化的时候拉低,但是还是没效果。 ...

图片没看到  确保IO口的状态选对了   记得是IO3 IO2 IO1 IO0分别是0111
建议你的CPLD代码放小些   不知上电瞬间CPLD加载代码是flash的高6位有没有是高呢
你用示波器看看   还有就是生产的.dat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啊,我没办法,后来把我的按键功能直接连外部中断了,避开了这个问题。 目前比较赶,5月份要交作品。等把东西做好了再仔细研究研究这么问题吧。  谢谢版主关心。 我目前在弄5509配置AD9857进行上变频,版主有相关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没办法,后来把我的按键功能直接连外部中断了,避开了这个问题。 目前比较赶,5月份要交作品。 ...

没搞过  加油搞吧

网友B:
鸿翔的板卡没有用过,一般做烧写都是按照芯片的bootload的文档写的加载程序了。

网友C(2014-05-21):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没办法,后来把我的按键功能直接连外部中断了,避开了这个问题。 目前比较赶,5月份要交作品。 ...

楼主有这个板的cpld代码吗  可以给个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这个板的cpld代码吗  可以给个不?

我给你吧   看了一下   他们的是用逻辑电路打架的
不是语言描述的    看起来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吧   看了一下   他们的是用逻辑电路打架的
不是语言描述的    看起来不方便

谢谢版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吧   看了一下   他们的是用逻辑电路打架的
不是语言描述的    看起来不方便

我也参考下这个资料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