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遥控板 PWM调制红外信号的载波电路

楼主(2014-03-25):
各位好:
我先说明下情况:我比较少接触硬件,但是现在需要用到这么个东西,如果技术名词有不对的地方,请帮忙修正。

买了一个 Arduino 红外发射模块 发射红外信号,准备模拟家用遥控板的。模块的输入三个角:vcc,Gnd和signal.按照我的理解,signal 信号应该 接入的是 经过 一定频率和占空比的PWM信号(比如常见的38KHZ 1/3占空比)进行载波的数字信号(具有严格的时间间隔和时序,比如高低电平9ms/4.5ms的起始信号)。
基于以上的理解:如果用单片机来实现,应该有一个单片机引脚送出PWM信号,另一个引脚送出有时序和间隔要求的红外发射控制信号。这两个信号应该通过一个特定的电路(不可能直连吧?)载合在一起。然后就可以送入 我买的模块的  signal 引脚 进行红外发射。

我的问题是:如果以上我的理解正确,熟悉的同学能否帮忙给一个 调制信号的载波电路(就是将PWM和红外控制信号载合在一起的);如果理解不正确,该如何重新理解。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二楼也太搞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也太搞笑了

:(   兄台,给回个答哇

网友A:
遥控除了调制还有编码

谁把二楼的广告删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除了调制还有编码

谁把二楼的广告删了 哈哈

我的理解对不?载波信号从 PWM出来,编码信号从另外一个口出来,但是要把这两个信号与在一起(调制),电路是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对不?载波信号从 PWM出来,编码信号从另外一个口出来,但是要把这两个信号与在一起(调制),电路 ...

一个与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与门就可以了...

:(  做软件的,硬件懂看点图,不懂做电路,能给个PWM调制红外编码信号的电路吗?原谅伸手党.....哈哈

PS: 编码信号从普通IO口输出 就是吧,有什么上下拉要求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软件的,硬件懂看点图,不懂做电路,能给个PWM调制红外编码信号的电路吗?原谅伸手党.....哈哈

PS ...

驱动能力不强的话加上拉电阻,与门就是74LS08...
一个信号输入到与门的一个脚,38K输入到与门的另一个脚,输出接LED驱动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能力不强的话加上拉电阻,与门就是74LS08...
一个信号输入到与门的一个脚,38K输入到与门的另一个脚 ...

十分十分十分十分感谢,这就去试试.....:)

网友C:
用STC15 8个脚的单片机做一个38K载波芯片,一个输入脚用于添置载波的有无,还可以用一个脚指示芯片状态。占空比可调,比555还节省电路板。我已经做好了。

网友C:
//晶振12.3M下38k占空比23%程序
//AUXR DATA 8EH
//P2_2    BIT   0XA0.2
P30    BIT   0XB0.0
P31    BIT   0XB0.1
P32    BIT   0XB0.2
P33    BIT   0XB0.3
P34    BIT   0XB0.4
P35    BIT   0XB0.5

P3M1 EQU 0B1H
P3M0 EQU 0B2H

     ORG 00H
START:

        MOV P3M1, #00H
        MOV P3M0, #08H
        MOV TMOD,#03H

LOAD:
       MOV C,P34
       MOV P33,C        //读P3口状态,并输出到P2口
       JNB P34, LOAD

       MOV TL0,#0FCH     //TL0和TH0同时调整可保证周期不变,TL0加n,则TH0减n
        MOV TH0,#0EFH     //

        SETB P32
        CALL TL_DELAY
        CLR P32
        CALL TH_DELAY
        JMP LOAD
TL_DELAY:
        SETB TR0
          CHECK0:
          JNB TF0,CHECK0
          CLR TR0
          CLR TF0
          RET

TH_DELAY:
          SETB TR1
            CHECK1:
            JNB TF1,CHECK1
            CLR TR1
            CLR TF1
            RET
            END

网友D:
不需要两个脚,只要PWM脚就行了。软件内部控制PWM输出与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