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bt6发热特别厉害

楼主(2014-03-25):
使用HY-STM32_100P板子烧录定时器产生PWM程序,上电后STM32F103VET6芯片温度飙升,不到30s就很烫手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程序仿真验证是没有问题的,板子也没有带载,只是在PWM输出引脚连接到示波器看波形了。之前还是好使的,半个月没用,一直放在角落,干燥阴凉来着。今天脸上JLINK烧录程序直接就烫了%>_<%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测试的时候是否挂了JLink?
擦掉代码,整个白片,不带载上电呢,MCU还是发烫吗?不知道你的外围还有什么东西,通常系统设计都是要保证MCU不运行状态下,外围不工作,我假定你的硬件能做到这个前提,你可以排除下问题。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和 jlink关系不大,有可能是你的板子 进了没事东西,或者外围电路出现了问题,可以量量电压管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C:
我怀疑, 是不是什么地方短路了, 比如哪个电源脚短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和 jlink关系不大,有可能是你的板子 进了没事东西,或者外围电路出现了问题,可以量量电压管脚 ...

用万用表测得3V3和5V都是正确的。
但是我试着输出PWM波,输出电压只有0.6V左右,所以是坏掉了是么?那么具体是哪里坏掉了呢?是不是已经不能使用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得3V3和5V都是正确的。
但是我试着输出PWM波,输出电压只有0.6V左右,所以是坏掉了是么?那么具 ...

你可以测试其他程序是否可行,如果不行,证明MCU坏了,如果没有怀 你看看稳压芯片坏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测试其他程序是否可行,如果不行,证明MCU坏了,如果没有怀 你看看稳压芯片坏了么? ...

我跑了几个正点原子的例程。发现LED流水灯的程序正常。定时器中断的实验中定时器控制的led灯不亮。PWM输出试验中,虽然灯都亮了,但是都没有闪烁。。所以果然是STM32芯片坏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跑了几个正点原子的例程。发现LED流水灯的程序正常。定时器中断的实验中定时器控制的led灯不亮。PWM输 ...

你这个情况有点奇怪,为什么LED灯流水正常,其他不正常呢? 你需要继续检查。跑流水灯 芯片发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情况有点奇怪,为什么LED灯流水正常,其他不正常呢? 你需要继续检查。跑流水灯 芯片发烫不? ...

发烫的,只要上电,即使我把板子里面程序清空了,他也会发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烫的,只要上电,即使我把板子里面程序清空了,他也会发热。

你首先检查 是否有短路现象  然后看看 稳压芯片是否烧坏了,如果没有,很有可能你的MCU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首先检查 是否有短路现象  然后看看 稳压芯片是否烧坏了,如果没有,很有可能你的MCU挂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