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proteus仿真得不到预期输出?

楼主(2014-03-25):
用proteus做一个过零控制的测试电路,过零信号输入tiny13的PB1(INT0)口,PB4为输出
中断int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中断处理就直接取反PB4电平,按道理应该是一频率和过零信号对应的方波吧,为何结果却是这样呢?是否proteus需要设置什么?

中断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过零触发,f =100Hz
  COM(PORTB,PB4);
}

void timer0_init(void)
{
  CLI();          //关中断
  TCCR0B = 0x00;  //stop
  OCR0A = 0x95;
  OCR0B = 0x95;
  TCNT0 = 0x6B;   //set count
  TCCR0A = 0x00;
  TCCR0B = 0x03;  //start timer
  MCUCR  =0x02;
  TIMSK0 =0x02;
  GIMSK  =0x40;
  SEI();          //开中断
}

楼主:
忘记补上仿真电路图,昨晚考虑了一下,不知是否过零的波形不好造成int0中断触发了?于是改了PB1直接注入方波进行测试,结果真的得到预期的方波输出,现在问题是是否需要在光耦输出加一级整形电路?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