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4.2.2_1.1.0 编译报错

楼主(2014-03-25):
执行make:
make[1]:正在离开目录`/home/android/myandroid/kernel_imx'
install -Dkernel_imx/arch/arm/boot/uImage 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uImage
install -Dkernel_imx/arch/arm/boot/zImage 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kernel
host Executable: mkfs.ubifs(out/host/linux-x86/obj/EXECUTABLES/mkfs.ubifs_intermediates/mkfs.ubifs)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z.so when searching for -lz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z.a when searching for -lz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lzo2.so when searching for -llzo2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lzo2.a when searching for -llzo2
/usr/bin/ld: cannot find -llzo2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uuid.so when searching for -luuid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uuid.a when searching for -luuid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gcc/x86_64-linux-gnu/4.4.7/../../../libuuid.so when searching for-luuid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libuuid.so when searching for -luuid
/usr/bin/ld: cannot find -luuid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m.so when searching for -lm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m.a when searching for -lm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c.so when searching for -lc
/usr/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usr/lib/x86_64-linux-gnu/libc.a when searching for -lc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out/host/linux-x86/obj/EXECUTABLES/mkfs.ubifs_intermediates/mkfs.ubifs] 错误 1

网友A:
楼主你好,出现这个错误,你需要安装32位的llzo2和luuid到64位的UBUNTU上,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liblzo2-dev:i386
$sudo apt-get install uuid-dev:i38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出现这个错误,你需要安装32位的llzo2和luuid到64位的UBUNTU上,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l ...

怎么分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分析的?

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么?

正在编译呢,出错的位置应该过去了。
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在编译呢,出错的位置应该过去了。
你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之前在32位的虚拟机上编译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在64位的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之前编译的时候已经安装过uuid。另外,之前客户有出现过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在32位的虚拟机上编译不会遇到这个问题,在64位的就会碰到这个问题,之前编译的时候已经安装过uuid。 ...

谢谢,我想试着移植液晶屏的驱动,应该从哪入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试着移植液晶屏的驱动,应该从哪入手呢?

楼主你好,如果你本贴中的问题已经解决,需要再次提问的话,欢迎再创新帖提问。这样我们论坛中的小伙伴在查看问题的时候方便快速的找到答案,我们争取是一贴一答案,方便大家查找问题。希望你可以理解并支持我们的工作,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试着移植液晶屏的驱动,应该从哪入手呢?

你好,你想做液晶屏驱动的移植你可以先参考一下:飞思卡尔i.MX 6Quad Android 4.2.2的LVDS屏幕驱动移植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
如果本帖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本帖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麻烦帮忙把贴结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你好,android4.2.2 刚编译完
最后提示:
-----Making recovery image ------
Copyingbaseline ramdisk...
Modifyingramdisk contents...
cp: 无法获取"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oot/init.recovery.*.rc"的文件状态(stat): 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
make:[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ecovery.img] 错误 1 (忽略)
-----Made recovery image: 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recovery.img --------
Installedfile list: out/target/product/sabresd_6dq/installed-files.txt

查看目录,相应的文件都生成了,我现在没有开发板,不能验证,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执行check build_*_android.log 验证,提示 check:未找到命令
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check
再执行check build_*_android.log ,还是提示 check:未找到命令
执行 check --help,也提示 check:未找到命令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想做液晶屏驱动的移植你可以先参考一下:飞思卡尔i.MX 6Quad Android 4.2.2的LVDS屏幕驱动移植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android4.2.2 刚编译完
最后提示:
-----Making recovery image ------Copyingbaseline ramdisk... ...

你好,不应该会出现上述问题啊,编译好之后image就都在products下面了。建议你在开发板上跑跑试试,如果不可以再重新编译,编译方法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关于你提到的“执行check build_*_android.log 验证,提示 check:未找到命令
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check
再执行check build_*_android.log ,还是提示 check:未找到命令
执行 check --help,也提示 check:未找到命令
”我不是很明白你是要做什么?

网友A:
如果问题已经解决,麻烦把本帖结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不应该会出现上述问题啊,编译好之后image就都在products下面了。建议你在开发板上跑跑试试,如果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你提到的“执行check build_*_android.log 验证,提示 check:未找到命令
执行sudo apt-get install ch ...

《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pdf文档提示,编译完成后,可以通过 check build_*_android.log 验证编译的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装Ubuntu 12.04  和下载编译Android R10.4源码》pdf文档提示,编译完成后,可以通过 check build_*_a ...

晓得了,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晓得了,学习啦

可是我执行的时候报错,sudo apt-get install check 安装check 命令后,还提示未找到check命令。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执行的时候报错,sudo apt-get install check 安装check 命令后,还提示未找到check命令。谢谢 ...

等下我在我这边试试,然后给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下我在我这边试试,然后给你回复。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执行的时候报错,sudo apt-get install check 安装check 命令后,还提示未找到check命令。谢谢 ...

关于check build_*_android.log 验证编译的是否正确,check不是命令,是检查的意思。在编译好,在myandroid下有一个文件为build_*_android.log ,打开它你可以查看编译内容验证一下是否正确。如果出错,里面会有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check build_*_android.log 验证编译的是否正确,check不是命令,是检查的意思。在编译好,在myandro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