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分析一下110分倍的压片蜂鸣喇叭启动电路

楼主(2014-03-25):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如果SPK没有接上的话,T1变压器发烫很严,还有Q7三极管也是,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A:
请高手帮忙

网友B:
就一升压电路.所以声音大.
如果压电喇叭不接,电感没有泄放通路,变成短路,所以发热严重.

网友C:
“如果SPK没有接上的话”

图中有两个SPK,是哪个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升压电路.所以声音大.
如果压电喇叭不接,电感没有泄放通路,变成短路,所以发热严重. ...

哪里如果解决这个问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里如果解决这个问呢?

J2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里如果解决这个问呢?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个电阻.反正主要还是靠电压的,电流应该不会太大.可靠点的办法是电阻那里加个反馈

网友D:
TIP41被反压击穿了。把R32改为10欧,2W的电阻试试。

网友E:
楼上有经验,39k是挺大,10欧可也太小了(近于短路),直觉473*1k

网友F:
方法1: 将R32换成一个小阻值电阻39R试试,
方法2:在Q7处加一个TVS或者半导体放电管;

干脆短接R32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串个电阻.反正主要还是靠电压的,电流应该不会太大.可靠点的办法是电阻那里加个反馈 ...

恩,在哪里加个电阻呢?R32、C13、D3这三个元件都是我自己加的,以为这里可以做泄放能量昨用,加了也没起到昨用的,现在没有加了,就这样子用,只是没接喇叭就会响应整个电路死机而已,还有正常工作时Q7也有点烫有没别的方法解决呢?很高兴收到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法1: 将R32换成一个小阻值电阻39R试试,
方法2:在Q7处加一个TVS或者半导体放电管; ...

怎么接呢?是不是把D3换成TVS或者半导体放电管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在哪里加个电阻呢?R32、C13、D3这三个元件都是我自己加的,以为这里可以做泄放能量昨用,加了也没起 ...

Q7串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Q7串一个电阻.

串C极还是B极呢?如果串在C极的话应该也不行吧,这样声音肯定变小了,还有这个电阻肯定也很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C极还是B极呢?如果串在C极的话应该也不行吧,这样声音肯定变小了,还有这个电阻肯定也很烫 ...

阻值合适的话,不会有明显的差别.串多大,可以通过计算或者试不同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值合适的话,不会有明显的差别.串多大,可以通过计算或者试不同的阻值.

D3请问一下,用什么二极管好

网友B:
图上的就行.主要看耐压,想效率就用肖特基

网友G:
升压电路,断开负载后会击穿升压管,电流较小不足以损坏,导致温度居高;
解决方法,就是想办法限制空载电压,以前的开关电源也是不许空载的

网友H:
次级不接变压器相当于开路

对!

网友I:
如果SPK换能器没有接上的话,T1变压器发烫很严,还有Q7三极管也是。如果SP接上的话,T1变压器仍然发烫很严,Q7三极管仍然发热。

关键还在于T1参数、磁芯质量、Q6、Q7工作状态。

网友J:
说白了,Q6的漏电流太大,接一个10K的电阻在Q7的BE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