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 DQ MIPI 接口 支持720p

楼主(2014-03-25):
IMX6 DQ MIPI 接口 支持720p,具体是支持1280x720还是720x1280,或者两者都支持?请解答!

楼主:
急求解答

网友A:
720p 分辨率为1280×720/60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p 分辨率为1280×720/60Hz。

不支持竖屏720x1280是么?

楼主:
麻烦帮忙确认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p 分辨率为1280×720/60Hz。

你好,在么,是否可以帮忙确认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支持竖屏720x1280是么?

异型屏是要改驱动和引脚定义、时序等。。。可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异型屏是要改驱动和引脚定义、时序等。。。可以支持的

呵呵,谢谢解答,我对这块不是很懂,是一个客户问到的。你的意思是否是这款芯片本身并不支持竖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解答,我对这块不是很懂,是一个客户问到的。你的意思是否是这款芯片本身并不支持竖屏? ...

你好,支持竖屏,就是你要修改一下驱动中有关你屏的信息。如楼上alexer所提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确认!

:)

网友C(2014-11-04):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