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如何用JLINK烧写BIN文件

楼主(2014-03-25):
如题,用的keil4,MDK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要用JLink烧录,你要求www.segger.com下载一个JFlash的软件,它是支持JLink烧录STM32的

keil下面,可以到项目属性的工具配置那里设置,烧录

网友B:
是的, 就是
JFlashARM.exe
在 JLINK 的安装目录下取找吧

楼主:
谢谢!我安装了。烧写HEX我会。烧写BIN怎么弄啊?
一个工程,液晶显示汉字,写着:
在运行本例程前,需要先烧写汉字库到CPU内部Flash
*       字库文件:XZKs1516.bin          字库文件大小 :267,616        ,占用 1046个扇区
*                请使用J-LINK烧写bin文件,地址填 :0x803EA00
怎么搞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安装了。烧写HEX我会。烧写BIN怎么弄啊?
一个工程,液晶显示汉字,写着:
在运行本例程前,需要先 ...

你买的开发板,还是什么??
上面的提示说明或者文档发上来看看。
估计大家都认为,你要烧写BIN程序到MCU内部FLASH,如果是,那烧写方法和烧写HEX文件一样的

楼主:
在运行本例程前,需要先烧写汉字库到CPU内部Flash
*       字库文件:XZKs1516.bin          字库文件大小 :267,616        ,占用 1046个扇区
*                请使用J-LINK烧写bin文件,地址填 :0x803EA00
这就是啊

楼主:
烧写HEX文件要打开工程,在工程下点击下载按钮。
要烧写bin字库文件,如果打开工程的话,不是把HEX文件烧进去了吗?
不打开工程怎么烧呢?从哪儿把BIN文件加载呢?
这是一个液晶显示汉字程序,要先烧写BIN字库文件,再烧写HEX文件,才能显示汉字。

楼主:
高手给解答一下呀!

楼主:
开发板是公司的,资料都没啦。是安富莱的,从CSDN上下的程序。我不明白下BIN文件怎么跟HEX一样,我用的KEIL软件,程序生成的可执行文件是HEX,可是我要烧写字库文件,不是工程生成的,而且是BIN格式的。高手支招!

楼主:
怎么没人理呀?

网友A:
论坛是大家义务来帮忙的,没有谁一定有责任时时刻刻坐在这里等你的。所以请注意你的语气。

对于你提到的问题:
1、HEX和Bin的区别在于HEX有自己的文件格式,有地址信息,有校验信息,等等,自己去Google;
      Bin就是一个二进制格式,所白了就是0和1,没有地址信息;
2、有MDK烧Bin不是不可以,只是是麻烦一点。你还是用JFlash吧,这个软件简单,导入Bin指定起始地址就可以了。

按道理,你也可以去找你买板的第三方询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论坛是大家义务来帮忙的,没有谁一定有责任时时刻刻坐在这里等你的。所以请注意你的语气。

对于你提到的问 ...

顶版主

楼主:
好啦。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E:
keil4,MDK一般是用来烧写HEX格式的,如果要烧录BIN格式的需要JLinkARM,如四楼所说  简单设置一下就OK。

网友F:
用jlinkarm打开bin文件,就会提示输入地址,你输入那个地址就是了啊

网友G:
打开J-Link Commander程序。还是老步骤,先下载init.bin文件到0x40000000地址上并运行起来,等其完成了SDRAM的初始化之后,再将我们编译的u-boot.bin下载到0x33f80000地址上。依次键入如下命令:
    > r
    > loadbin e:\init.bin 0x40000000
    > setpc 0x40000000
    > g

用命令行。上面是烧2410的uboot。你借鉴一下

楼主:
坛友们太热心了,非常感谢。我已经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