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又来求助了。

楼主(2014-03-25):
菜鸟又来求助了。
最近看一些SMIC的资料,里面的AD和DA都是双通告或者四通道的。我想请教一下,比如一个四通道的AD是指这个AD中实际包含四个可以同时工作的AD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AD,但是可以同时输入四路信号进行转化?抑或是其他什么意思?DA也是一样吗?

网友A:
包含四个可以同时工作的AD。

网友B:
四通道的AD是指能采集四路模拟信号,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对一路信号进行采集,四路的话就存在多路开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通道的AD是指能采集四路模拟信号,但是同一时间只能对一路信号进行采集,四路的话就存在多路开关的问题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含四个可以同时工作的AD。

恩,明白了,就相当于四路,接了四个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明白了,就相当于四路,接了四个开关

芯片datasheet里有框图,即Block Diagram章节,可以了解更多。

网友C:
2楼说的不对,3楼对。多通道指输入通道为多个,但转换器只有一个。多AD才是可以同时工作的,注意用词的差别。

网友D:
我经常看到10通道dac,好像只有一个IO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