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7793或ltc2400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各位达人们,本人新新手一个,有谁有ad7793或ltc2400这类24位ad芯片的 51单片机汇编语言程序吗,能否给我参考一下。在此先谢谢位了!

网友A:
void AD7793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AD7793_CS_SET();

}

void WriteToReg(unsigned char ByteData)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i;
        AD7793_CS_CLR();
        temp=0x80;
        for(i=0;i<8;i++)
        {
                if((temp & ByteData)==0)
                {
                        AD7793_DIN_CLR();
                }
                else
                {
                        AD7793_DIN_SET();
                }
                AD7793_SCLK_CLR();
                Delay(200);
                AD7793_SCLK_SET();
                Delay(200);
                temp=temp>>1;
        }
        AD7793_CS_SET();
}

void AD7793_Reset(void)         //复位AD7793
{
        unsigned int ResetTime;

        ResetTime=32;
        AD7793_SCLK_SET();

        AD7793_CS_CLR();
        AD7793_DIN_SET();
        while(ResetTime--)
        {
                WriteToReg(0xff);
                Delay(100);
                AD7793_SCLK_CLR();
                Delay(100);
                AD7793_SCLK_SET();
        }
        AD7793_CS_SET();
}

unsigned char AD7793_ReadStatusRegister(void) //读状态寄存器
{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temp;

        WriteToReg(0x40);

        AD7793_DIN_SET();
        AD7793_CS_CLR();
        temp=0;
        AD7793_DOUT_SET()

                for(j=0; j<8; j++)
                {
                        AD7793_SCLK_CLR();
                        AD7793_DOUT_SET()
                                if(AD7793_DOUT_GET()==0)
                                {
                                        temp=temp<<1;
                                }else
                                {
                                        temp=temp<<1;
                                        temp=temp+0x01;
                                }
                                Delay(200);
                                AD7793_SCLK_SET();
                                Delay(200);
                }
                AD7793_CS_SET();

                return temp;
}
void Ad7793_WriteModeRegister(unsigned char ModeRegisterH,unsigned char ModeRegisterL)         //写模式寄存器
{
        WriteToReg(0x08);
        WriteToReg(ModeRegisterH);
        WriteToReg(ModeRegisterL);
}

void Ad7793_WriteConfigRegister(unsigned char ConfigRegisterH,unsigned char ConfigRegisterL) //写配置寄存器
{
        WriteToReg(0x10);
        WriteToReg(ConfigRegisterH);
        WriteToReg(ConfigRegisterL);
}

void Ad7793_WriteIORegister(unsigned char IORegister)  //写IO寄存器
{
        WriteToReg(0x28);
        WriteToReg(IORegister);
}

long AD7793_ReadDataRegister(void) //读数据寄存器
{
        union long_4uchar AD7793Result;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temp=AD7793_ReadStatusRegister();
        while((temp&0x80)==0x80)
        {
                temp=AD7793_ReadStatusRegister();

        }

        WriteToReg(0x58);

        AD7793_DIN_SET();
        AD7793_CS_CLR();
        AD7793_DOUT_SET()

                for(i=0; i<3; i++)
                {
                        for(j=0; j<8; j++)
                        {
                                AD7793_SCLK_CLR();
                                AD7793_DOUT_SET()
                                        if(AD7793_DOUT_GET()==0)
                                        {
                                                temp=temp<<1;
                                        }else
                                        {
                                                temp=temp<<1;
                                                temp=temp+0x01;
                                        }
                                        Delay(200);
                                        AD7793_SCLK_SET();
                                        Delay(200);
                        }
                        AD7793Result._4byte._uchar[3-i]=temp;
                }
                AD7793_CS_SET();

                AD7793Result._long=AD7793Result._long>>17;
                return AD7793Result._long;
}

void Init_AD7793(void)
{
        AD7793_GPIO_Config();
        AD7793_Reset();
        Ad7793_WriteModeRegister(0x00,0x0a);
        Ad7793_WriteConfigRegister(0x1A,0x10);
        Ad7793_WriteIORegister(0x03);
}
...查看更多详情

网友B:
最好自己按照时序写,多写几次也就会了。
有问题再出来讨论
LTC2400,好像有人拿来做万用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