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触摸屏程序中如何加入定时器程序

楼主(2014-03-25):
我在触摸屏程序中加入了1S定时程序,导致程序一直“卡”在(1S中断)里面,不能向下执行其他程序,求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了

网友A:
什么叫卡在中断里?
不能退出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卡在中断里?
不能退出中断?

应该是的!我查看了定时中断里的变量是一直在变化的,但就是不能再执行下面的程序了。这个1S定时我是单独验证过的,没有问题。就是把他加进那些界面处理程序中,就卡死了

网友B:
是反复进中断吧?没有清中断标志?

楼主:
有清的,再说我单独测试1S定时的时候用LED灯验证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反复进中断吧?没有清中断标志?

有清的,再说我单独测试1S定时的时候用LED灯验证的,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我查看了定时中断里的变量是一直在变化的,但就是不能再执行下面的程序了。这个1S定时我是单独 ...

不能调试吗?貌似很少不能退出中断的问题吧,
想办法确定是否是不能退出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