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串口和USB口

楼主(2014-03-25):
最近要做一个测试公司产品的东西,想用STM32的串口来接收公司产品的数据,然后通过STM32的USB口把数据发送到电脑上位机,因为同时要测试很多个产品所以这样不知道能不能行,也就是一个程序要包含HISD USB和串口
有做过类是的朋友吗 指点下~!

网友A:
USB 的 VCP 测试例程不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嘛.
软件处理得合适, 那就应该可以实现的

网友B:
新推出来的带USB接口的F072,针对F0的USB软件库中包含了Virtual_COM_Port这个例程的。拿来直接好用的。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以前实验过用stm32f103c8t6.官方的Virtual_COM_Port例程。不过,热插拔会死机,然后在数据(数据量每次30个字节左右)发送接受很频繁的时候,会遗漏掉数据,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搞明白

网友D:
数据丢失,是你的接收数据后拆分数据有问题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的 VCP 测试例程不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嘛.
软件处理得合适, 那就应该可以实现的 ...

谢谢朋友提醒 我需要的不是USB转串口 我需要的是一个程序即有串口也有USB口 串口连接公司产品的的 USB连接电脑 目前单独的串口程序和USB hid程序都有 现在就是把两个程序合并成一个程序的时候出现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以前实验过用stm32f103c8t6.官方的Virtual_COM_Port例程。不过,热插拔会死机,然后在数据(数 ...

谢谢朋友提醒 我需要的不是USB转串口 我需要的是一个程序即有串口也有USB口 串口连接公司产品的的 USB连接电脑 目前单独的串口程序和USB hid程序都有 现在就是把两个程序合并成一个程序的时候出现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