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利用定时器检测一段波形所有高低电平段的宽度

楼主(2014-03-25):
    我想得到一路波形中所有的高低电平段的宽度,当前使用的方法是STM32F103的通用定时器计数模式,检测到波形来时进入中断(持续时间不长并且中断不能被打断),在中断中检测IO的电平,如果发生跳变记录当前计数值,最后退出中断。但是有一个问题是长时间在中断中影响其他任务运行。
    所以我想改成DMA+TIM的输入捕获模式,但是输入捕获只能检测一种边沿。如果在中断中修改边沿模式又造成频繁进入中断。
    如果用PWM输入模式我又有两路波形要同时检测。
问问各位大神还有其他方式吗?

网友A:
STM32 的PWM不止一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的PWM不止一路吧

PWM输入模式只有CH1和CH2支持从模式,只能检测一路波形的双边沿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PWM输入模式只有CH1和CH2支持从模式,只能检测一路波形的双边沿吧

这个得好好的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