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磨削坐标变换问题

楼主(2014-03-25):
一般情况,机器人磨削加工都是刀具动,工件固定不动,这种情况好加工。但是现在反过来,工件动,刀具不动,在一支工件表面磨削运动轨迹的情况下,坐标怎么变换得出机器人末端的运动轨迹呀?谢谢!

网友A(2014-11-08):
把刀具动作行程反向作用于工件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比如你本来是刀向下移1mm(Z -1mm),你把向就是把工件上升1mm(Z +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