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PIC12F675软件外包 深圳软件工程师入

楼主(2014-03-25):
价格:2000 元
  选用SOP8封装的PIC12F675 IC:的直流电机控制器项目
I/O 0功能:
          输出电机的转动方向控制信号。高/低电平。
I/O 1功能:
          输出PWM占空比0-100%,控制精度0.5%  .用以控制电机主转速。
AD0功能:
          外部输入的输入0-10V电压,控制I/O 0输出的PWM占空比0-100%,控制精度0.5%  .用以控制电机主转速。

AD1功能:
          外部输入的PWM控制信号  .用以控制电机主转速。
AD2功能:
         AD0的反馈信号输入。输入电机实际转速数据,为脉冲信号。是电机尾部的霍耳感应开关信号。与AD0的数据相匹配。实现转速的闭环控制。以设定的正常工作的电机的转速为基准。工作中如果测到电机的转速突然变高或变低了,就要实时调整电机的PWM占空比信号使电机实际转速与原来的AD0设定转速一样.。如果测到电机突然堵死不转了。要关掉PWM的输出信号,保护主要器件。(其实就是个电机恒速与保护功能)
AD3功能:14个控制按键与开关
1   PWM0AD0或AD1设定的PWM占空比的加速时间加功能。0-30秒可设,按一次按键加1秒,连按无效。默认为3
2   PWM0AD0或AD1设定的PWM占空比的加速时间减功能。0-30秒可设,按一次按键减1秒,连按无效。默认为3
3   PWMAD0或AD1设定的PWM占空比到0%的减速时间加功能。0-30秒可设,按一次按键加1秒,连按无效。默认为3
4   PWMAD0或AD1设定的PWM占空比到0%的减速时间减功能。0-30秒可设,按一次按键减1秒,连按无效。默认为3
5   PWM的频率增加按键。每按一次频率增加0.5%PWM输出的频率为40HZ-4KHZ可调。默认为2KHZ
6   PWM的频率减小按键。每按一次频率减小0.5%PWM输出的频率为40HZ-4KHZ可调。默认为2KHZ
7   PWM设置复位按键
8   电机正转与电机反转按钮--------按一下正转,再按一下反转。要执行上面的电机加减速时间动作,如果立即控制电平反转,会烧电机与功率管。
9   启动工作按键,.按一下这个按键,电机正转,开始工作
10  紧急停止按键。该按键为自锁按键,该键一直短接时,所有工作停止,(硬件设计为直接地按钮)
11   回原点按键,回原点开关按下时,都是往负的方向回走。(I/O 0输出低电平,I/O1输出PWM),触发到负限位开关。执行限位开关动作。
12   正限位开关动作:,该开关触发时,立即关掉PWM输出。I/O 0输出低电平,I/O1输出PWM。走0.3秒后停止
13   负限位开关动作,该开关触发时,立即关掉PWM输出。I/O 0输出高电平,I/O1输出PWM。走0.3秒后停止
14   PWM控制或0-10V输入控制转换按钮。
备注:
1.所有电机动作时都要做加减速的动作,以保证整机运行的平稳性。但AD2输入口的闭环控制优先等级比这个加减速的动作优先等级要高即可。
     2.这个MCU的价格为1.5元左右。4AD口,2路普通I/O口。如果能找到相近的其它型号与价格都可以。
3,我们提供1-2套硬件开发平台电路板,包含电源与电机等。但软件的工具如:烧录器,仿真器,下载器这些要自己解决。如果要用示波器或其它常规工具也可以来我这里,我在龙华地铁旁边。
4.关于合作方式与酬劳可以协商。有意的话可以加我QQ聊:一一零四25712贰

网友A:
精通51 PIC AVR STM32 TI的C2000系列;精通模拟电路与数字电路;精通C 汇编;精通FIR IIR FFT IFFT;
精通PID算法 ;精通电机控制;精通matlab; 精通MULTISIM11;  精通单相电机;无刷直流电机;同步电机控制;
矢量控制;SVPWM ; 精通运动控制;  了解现代数字信号处理 维纳滤波 卡尔曼滤波 自适应滤波

合作方式多种,也可以从产品抽最少10%利润,我提供烧好程序的芯片

本人做的单相电机调速视频 PID速度环 误差小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xNTA5ODI0.html

本人做的同步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0NjMzMTQw.html

本人做的单相电机调速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AwMzI3NzY0.html

本人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yNDQ1OTM2.html

本人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yMTg0MzM2.html

本人做的直流无刷电机控制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gyNjEzNDQ4.html

MATLAB生成正弦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ExODk4NDQ4.html

兼职PIC全系列开发

QQ 122533653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

网友B:
东西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