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31加三极管做一个非隔离降压源

楼主(2014-03-25):
我用TL431加三极管做一个非隔离降压源,可是三极管太热会烧掉,可以小负载,请问高手为什么这样子做不可以呢?

网友A:
你算下加在三极管上的功率,看够不够就知道了。
考虑温度啥的,总要留不少余量啊

网友B:
自己算一下功率损耗嘛,有功耗必然发热。。。
这么高的压差,电流也不小,何不用D2D?
就这图,改改一buck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算一下功率损耗嘛,有功耗必然发热。。。
这么高的压差,电流也不小,何不用D2D?
就这图,改改一buck就 ...

对,大神。不过我不懂D2D?是DC to DC吗?请问不隔离的怎么搞?没做过忘指点

网友C:
这叫参数稳压器,三极管承担多余的电压,三极管的Vce=48V-5V-电阻的压降。此类电路不适合提供较大的电流。可采用TI的DC/DC芯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大神。不过我不懂D2D?是DC to DC吗?请问不隔离的怎么搞?没做过忘指点 ...

是DC to DC,
这个电源简单,你随便找个D2D的IC按照规格书来就可以了,基本不会出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叫参数稳压器,三极管承担多余的电压,三极管的Vce=48V-5V-电阻的压降。此类电路不适合提供较大的电流。 ...

其实我有用TNY275做过隔离的,也可以用,不过想做非隔离的,省变压器的工夫,以前一直做的产品都是隔离的,没有做过非隔离的,望介绍一款芯片,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有用TNY275做过隔离的,也可以用,不过想做非隔离的,省变压器的工夫,以前一直做的产品都是隔离的 ...

34063外置开关管就行,成本压力不大到TI官网输入参数,设计文档都给你搞好了,别说IC选型了。
我们公司的内置高压MOS的IC也可以凑合改用一下,不过效率稍差,但比你这种方式高。。。

网友D:
输入输出压差太大,改buck电路

网友E:
加个散热片就可以了

网友F(2014-05-12):
如果效率没要求,用个大功率管加大散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