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5V的DC-DC电源问题

楼主(2014-03-25):
-48V转+5V的DC-DC电源问题,请问,有没有输入-48V,输出是+5V的DC-DC电源模块?从网上查的DC-DC都写输入为35——75V,是不是输入只能是正值?输入是不是-48V是反接成+48V就行吗?

楼主:
求回答,求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为什么?那我应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可以:victory: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那我应该怎么办?

最好是模块本身运行这样接(很多不支持的。
我试过金升阳的非隔离的降压模块,输入的正和地反接后,输出就是负的VO
你可以试试看,你最好问下做模块的厂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

:lol
申请个模块接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申请个模块接下就知道了

OK.,了解了

网友B:
没这样玩过

网友:
可以,35-75是正常工作输入范围,48V是额定输入。可以把+48V反接就是-48V了

网友C:
隔离的可以,不隔离不行的

网友D:
方案有多个,仅讲两个
(1)用一个Boost结构即可。仅仅是参考点选择的问题。
输入端处理:将-48V当作地线,-48V的地线当作+48V;
输出端处理:将输出电压设置为53V(参考点为-48V),使用时将-48V的地线(0V)作为后级电路的地线,53V作为后级电路的+5V即可。
(2)设计成隔离式反击变换器,输入端地线处理如(1)。输出端使用常规的TL431+光耦等反馈结构。

网友E:
隔离的才可以。  不过别乱来,看厂商提供的资料。

楼主(2014-05-09):
完美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F(2015-05-16):
引用 楼主:
完美解决,谢谢大家

求解决方案

楼主:
什么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