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新人求助啊,关于AD转换的在线等

楼主(2014-03-25):
在论坛找了一个关于AD转换的工程,连接是https://bbs.21ic.com/icview-256118-1-1.html
程序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AD_Value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1);

AD_Value = AD_Value*3300/4095;

buffer[0] = AD_Value/1000 +48;

buffer[2] = AD_Value/100%10 +48 ;

buffer[3] = AD_Value/10%10 +48;

buffer[4] = AD_Value%10+48;
这里不是特别懂
特别是AD_Value = AD_Value*3300/4095;乘以3300是什么意思啊??????
小白刚开始接触nuc120,求大神指导,在线等

楼主:
为啥看的人多,解答的人就没有呢

网友A:
参考电压3.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3.3V

能具体讲讲不,不是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讲讲不,不是很理解

这还不具体吗,3.3v的参考电压,也就是3300mv,还要多具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具体吗,3.3v的参考电压,也就是3300mv,还要多具体呢

AD_Value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1); 经过这句之后AD_Value应该是个什么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具体吗,3.3v的参考电压,也就是3300mv,还要多具体呢

该位输出的是1或者0还是一个几位的二进制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具体吗,3.3v的参考电压,也就是3300mv,还要多具体呢

我问的问题真心好弱智啊,谢谢您的耐心解答,但是我在结贴时又遇到问题没法结贴,换了好多浏览器都不行,好衰啊,对不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_Value = DrvADC_GetConversionData(1); 经过这句之后AD_Value应该是个什么值啊?

0 到 4095 之间的一个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到 4095 之间的一个整数

嗯,我之后搞明白了,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