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HDMI的防浪涌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6):
接口处防浪涌的电路, 常用 tvs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处防浪涌的电路, 常用 tvs 管.

我们用的是ESD器件,而且我们那个浪涌的路径分析是从地上窜过来的,HDMI线连接机器和电视,现在电视和机器都烧了,现在有对HDMI浪涌测试的标准或者测试的方法吗?

网友B:
HDMI高速数端口需要做ESD静电保护。推荐两种器件的保护电路如下:

 任何保护元件在正常工作期间必须作为高阻抗电路出现在受保护的输入端。它所施加的电容负载必须尽可能的小,使得对正常的输入信号几乎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高速数端口需要做ESD静电保护。推荐两种器件的保护电路如下:

但是不能防浪涌啊

网友C(2014-08-01):
选择合适的TVS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