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红外遥控解码程序,大神快来帮忙。着急!!!

楼主(2014-03-25):
以下是慧静电子的程序,天杀的慧静。就一个程序,什么分析都没有,分析也不到位。气死我了,分析了很久,网上找了很久,也不懂怎么解决。大神快来帮忙。

#include<reg52.h>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6;//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7;//
u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char IRcord[4];//用来干嘛的?
uchar irdata[33];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载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0 (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  // 怎么就能计算两个下降沿的时间呢?哪来的下降沿?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static u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为什么用bit来定义?startflag的值是人为变化的还是自动变化的?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9ms+4.5ms  //我算过了,好像不等于9MS啊,为什么会有这条语句呢?
                        i=0;
                    irdata=irtime;//用一个数组来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为什么要归0?
                    i++;        //
                   if(i==33)
                        {irok=1;
                    i=0;
                  }
    }
else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char i, j, k;
  uchar cord,value;//两个变量的作用分别是?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这个和晶振有绝对关系,这里使用12M计算,此值可以有一定误差
             value|=0x80;//   什么意思哦?这句语句。
          if(j<8)
                    {
                         value>>=1;
                        }
           k++;
         }
     IRcord=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0c:DataPort=dofly_DuanMa[1];break;//1 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case 0x18:DataPort=dofly_DuanMa[2];break;//2
                         case 0x5e:DataPort=dofly_DuanMa[3];break;//3
                         case 0x08:DataPort=dofly_DuanMa[4];break;//4
                         case 0x1c:DataPort=dofly_DuanMa[5];break;//5
                         case 0x5a:DataPort=dofly_DuanMa[6];break;//6
                         case 0x42:DataPort=dofly_DuanMa[7];break;//7
                         case 0x52:DataPort=dofly_DuanMa[8];break;//8
                         case 0x4a:DataPort=dofly_DuanMa[9];break;//9
             default: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0init();//初始化定时器

  DataPort=0xfe; //取位码 第一位数码管选通,即二进制1111 1110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while(1)//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如按对应的按键后显示对应的数字等
          {
           Ir_work();
            }
   }
}

啊呀,好乱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标志位的?为什么可以通过判断低电平的时间的长度就可以判断出接受的数据时0还是1?怎么判断?

网友A:
去看看NEC编码格式吧,弄清它是怎么一个协议就明白了,别抱怨别浮躁

网友B:
外来的程序, 有这么多注释, 蛮规矩了.
应该先研究一下红外遥控的编码, 再来看这段代码.

网友C:
你都说了是通过电平的时间来判断了.
比如说,发射1时,调制信号持续1MS,然后停3MS,然后发射下一位(比如0),调制信号又持续1MS, 然后停5MS,然后发射下一位........这样在两个调制信号之间的时间就可以做判断,这个时间小于5MS是1,反之是0;
而接收方面,在收到调制信号时输出低,由于打开了下降沿触发中断,进入中断后打开定时器开始计数,就可以在下一个下降沿中断里根据计数值判断是1或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都说了是通过电平的时间来判断了.
比如说,发射1时,调制信号持续1MS,然后停3MS,然后发射下一位(比如0),调 ...

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