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板能切割嘛帮忙看下

楼主(2014-03-25):
自己手头一个电脑音箱的功放拆解DIY重新组装,音量和重低音的调节电路板能不能如图切割,请懂电路板的专家看下,现在不敢动手切割,怕切割了就费了,感觉上是可以但又不敢肯定!求解!!!!!!!!!

如图 这样 割断,有没有损坏到电路图!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可以切割。

网友B:
两边信号地独立引出,互相间没有其他联系,基本可以分成两块,需要顾虑的是其他板有没有靠这块板两边的黑线信号地进行连接的独立电路

网友C:
可以切割,但是有一个电位器的外壳要重新接地,否则旋转电位器时会有较大噪声,

网友D:
可以切。只是地线连接在了一起而已。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意见,切开可以,注意公共端的连接就好

网友F:
可以切割,板子背面底线均接到插座上

网友G:
完全可以切割  沿着中间的覆铜切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