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0-3V电压如何限幅?

楼主(2014-03-25):
单片机只接收0-3V的模拟电压,进入单片机时并个3V稳压管可以限制不超过3V,可是对低于0V的电压如何限幅处理保证不低于0V呢?

网友A:
可以考虑二极管钳位

网友B:
输入负电压稳压管正向导通,自动限制在-0.7V左右。
所以稳压管可以嵌位负电压。

为了可靠,在mcu输入引脚串一个限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