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度传感器

楼主(2014-03-25):
新人问一个关于角度测量的问题,可调电位器怎么测量旋转角度?还望各位大牛不吝告诉小弟测量角度的原理和方法

网友A:
最便宜的方法,电位器轴上装个指针,直读。
较便宜的方法,用双联电位器,一联用在你的电路里面,另一联通过测量电阻决定转动角度。
较贵的方法,用编码器。

网友B:
在0度及90度位置量一下阻值,其余位置角度所量得阻值按前2个值线性插值获取角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0度及90度位置量一下阻值,其余位置角度所量得阻值按前2个值线性插值获取角度值. ...

如果用ad转换来测值行吗?

网友C:
用恒流源测电位器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ad转换来测值行吗?

可以的.

网友D:
学习,这个现在用的好像挺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