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急求助关于pwm产生 0-5伏电压

楼主(2014-03-25):
(无正文)

网友A:
设置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里的值就行了,调节PWM的不同占空比的输出,电压值会根据占空比的不同而不同的,你试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里的值就行了,调节PWM的不同占空比的输出,电压值会根据占空比的不同而不同的, ...

就是这个值不好设置呀,有规律吗

网友A:
你是要规律地输出电压呢还是怎么样?电压输出跟占空比的关系:Uo=Umax*占空比。然后你可以设置PWM的输出方式,从而算出比较寄存器的值,然后你想要不断的变化的话,可以定时一秒换一次比较寄存器里的值的。

网友B:
建议前级再加一个射随或者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器,因为IO的驱动能力有限

网友C:
很准是不可能的,0-1000,频率最高不能高过16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规律地输出电压呢还是怎么样?电压输出跟占空比的关系:Uo=Umax*占空比。然后你可以设置PWM的输出方 ...

我是想输出0-5伏之间的任意电压值,例如2.5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前级再加一个射随或者用运放做一个电压跟随器,因为IO的驱动能力有限 ...

恩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准是不可能的,0-1000,频率最高不能高过16k了

为是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是么?

因为找不到理想元件,rc滤波的精度有限

网友D:
5楼正解,只能相对准确,绝对小数点后多少位,估计很难,你上DA吧,这个pwm精度不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