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怎样使用扬声器、蜂鸣器和发光二极管来区分频率大小?

楼主(2014-03-25):
各位高手,
最近在做一个小玩意,想使用声音和光来区分[320 Hz ->11.3 kHz]这个频率范围的频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希望得到各位论坛高手的指导。
1)基本想法是使用纯模拟电路来实现 ; 2)元器件尽量少; 3)尽量不使用微控制器
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使用纯模拟电路来实现,
分成三个频段用滤波器是可以的.
如果信号幅度不确定, 那后面的电路幅度检测实现比较困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纯模拟电路来实现,
分成三个频段用滤波器是可以的.
如果信号幅度不确定, 那后面的电路幅度检测实现比 ...

感谢。
感觉您的意见可以试试,但现在我还没有试。查了一下资料:LED普遍工作电压在[1.5V->4V]这个区间,要求的宽范围估计一个频段来弄估计够呛。
在蜂鸣器这块,打算选择压电有源蜂鸣器,其工作电压范围较大,可以覆盖所对应的频率范围。
我现在只是简单搭了一个电路,蓝色光作为指示灯,有源蜂鸣器做为指示声音。发现我的眼睛能够分辨的蓝色光闪烁的频率范围35HZ以内,再大眼睛根本区分不了了。声音是可以区分更大的范围,但频率范围宽度大了,估计也够呛。
这种情况,难道要分无数段来覆盖这个11K这个频率区间?又有点迷糊了,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