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串口出现乱码

楼主(2014-03-25):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UART1, 19200);                                          //初始化串口

    //printf("串口发送实验\n\n");                                       //使用printf来发送
    //printf("\t\t——野火kinetis开发板\n\n");

    while(1)
    {
      uart_putchar (UART1,'F');
      //uart_putchar (UART1,'0');
        //发送一个字符'F'
        uart_sendN (UART1,"uart_sendN\n",11);                         //发送11个字符
        uart_sendStr (UART1,"uart_str函数发送数据");                  //发送字符串
        printf("\n-------------野火kinetis开发板-------------\n\n");  //使用printf来发送
        time_delay_ms(5000);                                           //延时
    }
}
运用的是野火库  为什么是乱码??

网友A:
乱码基本上都是时钟或波特率的问题,按照这个方向查找准没错

网友B:
你发送0xAA,用示波器观测TX引脚的波形,根据高低电平可以看到波特率是否正确,还有需要观察第是否奇偶校验位不正确。等发送0xAA正确后,再测试从0x00~0xFF数据的发送。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也觉得你可以先发0xAA测一下波特率是否正确,大多都是波特率就不对导致的乱码。
如果波特率就偏差很多,你可以再根据波特率时钟来源一路追查。

网友D:
我都是直接通过示波器看波特率的
用别人写的库,的确是遇到问题摸不着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发送0xAA,用示波器观测TX引脚的波形,根据高低电平可以看到波特率是否正确,还有需要观察第是否奇偶校验 ...

会出现什么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也觉得你可以先发0xAA测一下波特率是否正确,大多都是波特率就不对导致的乱码。
如果波特率就偏 ...

嗯嗯 谢谢啦 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出现什么波形??

0xAA的话二进制是10101010,这样从串口波形上更容易捕捉到一位所占脉宽(也就是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0xAA的话二进制是10101010,这样从串口波形上更容易捕捉到一位所占脉宽(也就是波特率)。
...

谢谢啦

楼主:
不能结贴??分数怎么给都不行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啦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如果问题解决了,是否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原因以及解决方法呢?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