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TIMx

楼主(2014-03-25):
TI, mx, ST, pi, IO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定时器计数程序。

main.c中:
        TIM3_PWM_Init(4999,7199);

time.c中:
#include "timer.h"

#define X 10     //定义X为水平方向需要输出的PWM脉冲数
int num; //对PWM脉冲数进行计数
////////////////////////////////////////////////////////
//part1: TIM3初始化,仅作PWM输出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3_PWM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使能定时器3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GPIO外设功能模块时钟

   //设置该引脚为复用输出功能,输出TIM3 CH3的PWM脉冲波形        GPIOB.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TIM3_CH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

   //初始化TIM3————时基配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初始化TIM3的通道3输出PWM模式————输出配置(极性等)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高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2000;//CCR3,占空比         ///////////////////////////////////////////////////////////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3 OC3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3在CCR3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3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清除中断信号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指定的TIM中断发生与否:TIM 中断源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的中断待处理位:TIM 中断源
                         if(num!=X)
                     num++;
                          else
                            {
                            num=0;
                            TIM3->CR1&=0xFFFE;//关闭TIM3的计数使能为,禁止TIM3计数
                            }

                }
}

运行时,总是错在
HardFault_Handler()
{
    while(1)
   {
   }
}

全速运行时,总是卡在这个里面,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函数好像进不去。num的值一直是0
请问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问题不在这段程序里
HardFault_Handler() 往往是 "非法操作" 引起的.
有 Fault 寄存器供分析原因, 也可以从堆栈中找到发生 "非法操作" 的地址.

网友B:
请根据以下文档,分析Hard Fault是如何产生的。

鬼魅一样的 Hard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是由越界操作造成的.
比如数组越界,内存越界等.
程序里面有地方做了非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