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锂电升5伏和5V外接电源同时接入电路会冲突吗?

楼主(2014-03-25):
平时用锂电dcdc升5v做电源。有时用外部12V降5v做电源。接外用电源时需切断锂电或切断升压模块吗?

网友A:
学习下笔记本电脑的设计就行了

楼主:
笔记本电脑外接电源貌似是充电用的,这里不充电,换外接电源,如果充电另外接4.2v的。。。。。。这样行不行,外接电源直接接到充电ic输入端?但是外接电源后电池就会长期处于充电状态,是不是对电池不好?而且让充电ic长期做电源用,是不是也不好?

网友B:
最好是俚电和外电做切换隔里,

网友C:
用个PMOS做切换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PMOS做切换最好

我不会啊,请问pmos的三个脚如何接

网友D:
看升压电路的拓扑。
如果输出有二极管整流的,应该可以直接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