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输入12,输出正负12,正负5,用金升阳模块可以这么做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7):
您好,感谢您的支持!针对您的问题,回复如下:
1、您后端的负载对纹波的要求有多少?
2、我司的15WDCDC模块在适当设置滤波电路的情况下,纹波可以控制在30mV以内。
3、使用模块后再接稳压器,一般情况下纹波值可以更好控制,具体还要看您的需求。
4、使用LDO还有缺陷就是发热严重,同时带来附加成本,因此纹波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不建议这样使用。
5、我司有K78系列产品,可以替代LDO的作用,同时纹波噪声较好,可供您参考。

   以上,还有其他疑问的话,欢迎致电我司技术支持电话38601850-8876/88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感谢您的支持!针对您的问题,回复如下:
1、您后端的负载对纹波的要求有多少?
2、我司的15WDCDC模 ...

纹波要求1mv以下,越低越好,不接LDO我搞不定纹波啊,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案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纹波要求1mv以下,越低越好,不接LDO我搞不定纹波啊,不知道什么样的方案比较合适? ...

您好!
1、根据您的要求,目前单用电源模块加滤波措施,无法解决。建议您在电源模块后端接超高精度的LDO实现低纹波输出,目前市面上这样的LDO器件也是有的,只是成本很高。
2、采用以上方案,电源选型时,输出电压最好能接近LDO电压,以免LDO发热严重,影响LDO器件的精度。

感谢您的回复和关注,后期选型,欢迎随时与我们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1、根据您的要求,目前单用电源模块加滤波措施,无法解决。建议您在电源模块后端接超高精度的LDO ...

用VRA1215LD-15WR2和VRA1224LD-15WR2这两块怎么样?另外LDO能不能给推荐几种?谢谢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1、根据您的要求,目前单用电源模块加滤波措施,无法解决。建议您在电源模块后端接超高精度的LDO ...

额,复制错了,是VRA1212LD-15WR2 和VRA1215LD-15WR2

网友B:
用在哪里?

网友B:
电源模块 波纹不会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哪里?

光通信里面的,之前的电源纹波有点大,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1、根据您的要求,目前单用电源模块加滤波措施,无法解决。建议您在电源模块后端接超高精度的LDO ...

大哥你看看这么来行不行,纹波能不能到1mv以下呢?

网友C:
利用8155跟74ls164写一个数码管动态显示的程序。。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模块 波纹不会太厉害

利用8155跟74ls164写一个数码管动态显示的程序。。可不可以帮我这个忙啊

网友D(2016-05-03):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看看这么来行不行,纹波能不能到1mv以下呢?

有人实测过吗,这样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