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L297和L298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4-03-25):
AC, AI, AN, ce, ge
我画了原理图,初次画,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大家给点意见,感激不尽。

楼主:
为什么没人给点意见呢,大神帮帮忙啊,小弟画了好久,从网上找了各种图,最后拼成这样,打算做一个板子,所以害怕错了,求批评指导啊

网友A:
没用过297,只用过298,你的298的线路是对的。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297,只用过298,你的298的线路是对的。没啥问题。

谢谢了

网友B:
PCBlayout时注意电机线宽度,L298N散热要处理好

网友C:
R15  R14记得用功率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15  R14记得用功率电阻。

网友D:
L298N ZIP-15 ST原装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297,只用过298,你的298的线路是对的。没啥问题。

您所说的电机线是哪些线呢?

网友E(2014-04-30):
我也在研究这个,一直想不明白斩波器是干嘛用的?求指点一二...

楼主(2014-06-28):
好像是到了电压就变成低电平吧 我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