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C89C52RC

楼主(2014-03-2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flag;
void main()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ET1=1;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while(1)
        {
                if(flag==1)
                {
                        flag=0;
                        SBUF=a;
                        TI=0;
                }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P1=SBUF;
        flag=1;
        a=SBUF;
}
上面这个程序能够完成单片机的串行收发数据,但是把flag变成unsigned int型后,就不可以了,请问一下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对于8位机, 能用 char 的就不要用 int.

楼主:
是这样的,我很奇怪为什么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对于8位机, 能用 char 的就不要用 int.

但是其他程序可以定义uint型的,很奇怪,你可以自己运行一下

网友A:
我已经不用 51 好多年, 不过也没有关系, 找Keil C51 编译一下,
这段是用 unsigned char 生成的代码.
             ; FUNCTION main (BEGIN)
                                           ; SOURCE LINE # 4
                                           ; SOURCE LINE # 5
                                           ; SOURCE LINE # 6
0000 758920            MOV     TMOD,#020H
                                           ; SOURCE LINE # 7
0003 758DFD            MOV     TH1,#0FDH
                                           ; SOURCE LINE # 8
0006 758BFD            MOV     TL1,#0FDH
                                           ; SOURCE LINE # 9
0009 D2AB              SETB    ET1
                                           ; SOURCE LINE # 10
000B D28E              SETB    TR1
                                           ; SOURCE LINE # 11
000D D29C              SETB    REN
                                           ; SOURCE LINE # 12
000F C29F              CLR     SM0
                                           ; SOURCE LINE # 13
0011 D29E              SETB    SM1
                                           ; SOURCE LINE # 14
0013 D2AF              SETB    EA
                                           ; SOURCE LINE # 15
0015 D2AC              SETB    ES
0017         ?C0001:
                                           ; SOURCE LINE # 16
                                           ; SOURCE LINE # 17
                                           ; SOURCE LINE # 18
0017 E500        R     MOV     A,flag
0019 B401FB            CJNE    A,#01H,?C0001
                                           ; SOURCE LINE # 19
                                           ; SOURCE LINE # 20
001C E4                CLR     A
001D F500        R     MOV     flag,A
                                           ; SOURCE LINE # 21
001F 850099      R     MOV     SBUF,a
                                           ; SOURCE LINE # 22
0022 C299              CLR     TI
                                           ; SOURCE LINE # 23
                                           ; SOURCE LINE # 24
0024 80F1              SJMP    ?C0001
             ; FUNCTION main (END)

             ; FUNCTION ser (BEGIN)
                                           ; SOURCE LINE # 26
                                           ; SOURCE LINE # 28
0000 C298              CLR     RI
                                           ; SOURCE LINE # 29
0002 859990            MOV     P1,SBUF
                                           ; SOURCE LINE # 30
0005 750001      R     MOV     flag,#01H
                                           ; SOURCE LINE # 31
0008 859900      R     MOV     a,SBUF
                                           ; SOURCE LINE # 32
000B 32                RETI
             ; FUNCTION ser (END)

这段是用 unsigned int 生成的代码.
             ; FUNCTION main (BEGIN)
                                           ; SOURCE LINE # 5
                                           ; SOURCE LINE # 6
                                           ; SOURCE LINE # 7
0000 758920            MOV     TMOD,#020H
                                           ; SOURCE LINE # 8
0003 758DFD            MOV     TH1,#0FDH
                                           ; SOURCE LINE # 9
0006 758BFD            MOV     TL1,#0FDH
                                           ; SOURCE LINE # 10
0009 D2AB              SETB    ET1
                                           ; SOURCE LINE # 11
000B D28E              SETB    TR1
                                           ; SOURCE LINE # 12
000D D29C              SETB    REN
                                           ; SOURCE LINE # 13
000F C29F              CLR     SM0
                                           ; SOURCE LINE # 14
0011 D29E              SETB    SM1
                                           ; SOURCE LINE # 15
0013 D2AF              SETB    EA
                                           ; SOURCE LINE # 16
0015 D2AC              SETB    ES
0017         ?C0001:
                                           ; SOURCE LINE # 17
                                           ; SOURCE LINE # 18
                                           ; SOURCE LINE # 19
0017 E500        R     MOV     A,flag+01H
0019 6401              XRL     A,#01H
001B 4500        R     ORL     A,flag
001D 70F8              JNZ     ?C0001
                                           ; SOURCE LINE # 20
                                           ; SOURCE LINE # 21
001F F500        R     MOV     flag,A
0021 F500        R     MOV     flag+01H,A
                                           ; SOURCE LINE # 22
0023 850099      R     MOV     SBUF,a
                                           ; SOURCE LINE # 23
0026 C299              CLR     TI
                                           ; SOURCE LINE # 24
                                           ; SOURCE LINE # 25
0028 80ED              SJMP    ?C0001
             ; FUNCTION main (END)

             ; FUNCTION ser (BEGIN)
                                           ; SOURCE LINE # 27
                                           ; SOURCE LINE # 29
0000 C298              CLR     RI
                                           ; SOURCE LINE # 30
0002 859990            MOV     P1,SBUF
                                           ; SOURCE LINE # 31
0005 750000      R     MOV     flag,#00H
0008 750001      R     MOV     flag+01H,#01H
                                           ; SOURCE LINE # 32
000B 859900      R     MOV     a,SBUF
                                           ; SOURCE LINE # 33
000E 32                RETI
             ; FUNCTION ser (END)

我看没有问题. 看看你的代码和编译器的结果
另外,是不是你在中断里两次读 SBUF 引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