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信号输入问题

楼主(2014-03-25):
为什么直流稳压源不能用做AD的信号源来作为模拟输入?当初想的是能很方便的调节输入电压

网友A:
谁说不能的?

网友B:
应该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能的?

在实验室时候老师说的,直流稳压源和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波形不一样,说很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实验室时候老师说的,直流稳压源和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波形不一样,说很危险 ...

不清楚你们老师说这话的用意何在,但是事实上对于ADC输入,只要没有超过limit电压,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们老师说这话的用意何在,但是事实上对于ADC输入,只要没有超过limit电压,都是可以的 ...

哦哦,其实我当时也很难理解为什么老师说不能,谢谢指教啦

网友C:
设计电路,没事多加上些件,别人一看哇 这个值钱也, 为了可靠性 电容多加  为了保护电阻等器件多加, 也没花自己的钱,产品做的大一些,中国人感觉啊值钱,你就用一个件做成了,那会说你,这行吗》骗的人吧?不可靠吧?这就点东西什那么多钱??
与是中国人永远会山寨,不能创造。老师讲,传统上都是那样做的,必须加电阻  电阻几个钱? 加上还安全放心,滤波加电容没事就多加几个 有好处没坏处,不放心就加保护。哈哈

老师是带你进们,后面的事与都无关,老师能研发就不是老师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实验室时候老师说的,直流稳压源和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波形不一样,说很危险 ...

估计你们老师意思是稳压源驱动能力强,如果AD那边电路有问题可能烧东西,而信号发生器驱动能力弱有点错也烧不了。

网友E:
对没有足够细心的新手来说用稳压电源模拟AD信号的确实要谨慎--一不注意把电源调到十几二十伏就报销一个芯片了,而且谁也看不出来--老师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们老师意思是稳压源驱动能力强,如果AD那边电路有问题可能烧东西,而信号发生器驱动能力弱有点错也 ...

恩恩,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