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335电源芯片发烫问题

楼主(2014-03-25):
(无正文)

网友A:
能不能连上呢?   我曾经做过的板子也出现相关问题
一般来说跑个小程序不至于电源芯片特别烫
我当时是一块外扩SDRAM引脚有接错   后面改了就好了
建议你板外扩的芯片先别焊接  直接DSP+电源+简单外设测测
确保是哪个引起的电流

楼主:
板子上DSP部分只是最小系统,其他部分都是一些输入输出光耦隔离期间之类....因为能正常工作,所以模块测试的时候没注意到电源芯片发热,已经都焊上了.....现在怎么办.....一般会是哪边出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电源芯片自身的复位脚接的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电源芯片自身的复位脚接的有问题

好的  谢谢分享

网友B(2014-04-26):
楼主我也是自己做的板子,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复位引脚后来具体怎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是自己做的板子,遇到同样的问题,楼主复位引脚后来具体怎么接的 ...

我做PCB的原理图连线连错了,不过现在电源芯片和DSP还是有点热,估计有点热是正常的吧,能正常工作。你还是检查下连线及焊接问题,后级的错误也可能导致前面过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PCB的原理图连线连错了,不过现在电源芯片和DSP还是有点热,估计有点热是正常的吧,能正常工作。你还 ...

能看一下你复位部分是怎么接的,我的现在也是能够正常工作,就是感觉比较烫

网友C(2015-12-15):
是28335的内核功耗比较大引起的,属于正常的,可能跟它加了浮点处理器有关。

网友D(2016-09-19):
= =。第一反应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