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解决这个干扰问题?

楼主:
  方波信号发生器设置高电平1秒,低电平1秒循环,高低电频周期由各个不通时间集成块控制,不加载气泵,正常。
  加载气泵,异常出现了,周期自动变为高电平1秒(继电器线圈通电,气泵工作),低电平<0.1秒(靠继电器声音估计)。
  气泵并联一个15W白炽灯,恢复正常。

  分析,气泵电机是电磁振动式永磁电机,信号发生器转到低电平时,继电器断开,电机由于惯性和弹性变发电机,引起继电器触点打火,发射大量电磁波,干扰信号发生器,或通过继电器线圈干扰到信号发生器,高电平重新计时,出现低电平很短的异常。并联一个白炽灯,电机发的电通过白炽灯消耗了,不引起触点打火,因此正常。 继电器是不透明外壳,外壳去不掉,打火看不到,猜的。

   要求,白炽灯在闪烁电路寿命短且浪费电,不想用这个办法。求不改变各模块内部的办法。

网友A(2014-03-26):
加浪涌吸收回路

楼主:
气泵并联一个压敏电阻,和气泵并联压敏电阻RC,有什么区别,那个电容起的什么作用,降低压敏电阻的电容影响???

楼主:
气泵并联了个压敏电阻myd14k471,没改善,加了个1.2uf也没用

网友B:
上原理图、PCB图截图

网友A:
电容为pf级,电阻为欧姆级

楼主:
谢谢各位,并联了一个坏风扇电容1.2uf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