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大功率设备的方案

楼主(2014-03-26):
大家好!
单片机控制110KW 220V设备。

方案1:继电器+交流接触器
方案2:MOS管驱动

请问哪种更合适,为什么?

网友A:
功能都是开关,但有频率和开关速度、成本等要求。
如果偶尔开关,显然方案1便宜可靠。但如果控制大功率无刷电机,方案1是方便实现的。
所以,需要根据你的实际需求,才有更合适。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看你的开关频率,是经常性开关还是一天开关几次来决定的。

网友C:
还要看应用场合,继电器触头接触产生的火花对小信号等及灵敏电路会产生干扰。

楼主:
谢谢各位,心里有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