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声光区分频率?

楼主(2014-03-26):
.各位高手,
最近在做一个小玩意,想使用声音和光来区分[320 Hz ->11.3 kHz]这个频率范围的频率,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案,希望得到各位论坛高手的指导。
1)基本想法是使用纯模拟电路来实现 ; 2)元器件尽量少; 3)尽量不使用微控制器
在此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的描述实在晦涩,到底想实现什么功能,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描述实在晦涩,到底想实现什么功能,说清楚。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有说清。
用耳朵或者眼睛来区分频率的大小,比如,频率越大,声音越大和灯闪烁的越厉害。1K和1.5K之间的差异,通过声音和灯光来区分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是否说清楚了。

网友B:
320Hz到11.3kHz,都在音频范围内,人耳即可区分两个频率的高低。
当然,频率相差很少时人耳分辨不出来。但两个频率相差1~2%普通人都可以分辨。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0Hz到11.3kHz,都在音频范围内,人耳即可区分两个频率的高低。
当然,频率相差很少时人耳分辨不出来。但 ...

您的意思是,接扬声器就可以了,对扬声器就可以了?光指示这块,有没有什么建议?

网友C:
频率对应色彩就可以。

除非频率相差很大,否则就是对色彩很敏锐的人都难以区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是我没有说清。
用耳朵或者眼睛来区分频率的大小,比如,频率越大,声音越大和灯闪烁的越 ...

用扬声器播放该频率的信号人是可以分辨的,但要区分临近的频率则人与人的差别巨大,举例来说,2KHz和4KHz的差别如果连续播放任何人只要不是聋子都可以轻松区分,但如果只出现其中一个频率要受试者区分的话,只有少数经过训练(特别是音乐训练)的人才能说出。至于用视觉,闪烁的话就别指望了,分频都不行,只能用数字显示具体的频率值,这个也要显示的合理才能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对应色彩就可以。

您的意思是用不同颜色的LED灯去区分,这么宽的频率范围,多少颜色您觉得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扬声器播放该频率的信号人是可以分辨的,但要区分临近的频率则人与人的差别巨大,举例来说,2KHz和4KHz ...

我做过简单实验:用的蜂鸣器,有源和无源都试过。有源差不多100HZ以内,估计还可以区分,再高就是一个声音。无源,可以区分的频率会高一点,200HZ以上好像听起来也一样,声音变的更尖锐……
也不知道,得到以上结果,是我的听力有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用不同颜色的LED灯去区分,这么宽的频率范围,多少颜色您觉得合适? ...

全彩对应。

网友D:
用芯片来搭建一个计数器啊。通过相应的分频就可以了吧。
不过从320~11K,跨度有点大,我这个方法不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芯片来搭建一个计数器啊。通过相应的分频就可以了吧。
不过从320~11K,跨度有点大,我这个方法不好使。 ...

先一百分频,再用二进制计数器,每个二进制输出端都接一支发光管,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来。
还可以不分频/十10分频/100分频,手动开关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芯片来搭建一个计数器啊。通过相应的分频就可以了吧。
不过从320~11K,跨度有点大,我这个方法不好使。 ...

如果能够做个时间闸门,例如定时1秒,闸门开启前先将计数器清零,闸门开启后开始计数,闸门关闭即停止计数,即可直读二进制结果。
不过,这是纯非模拟电路,且还不如用片单片机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一百分频,再用二进制计数器,每个二进制输出端都接一支发光管,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来。
还可以不分频/十 ...

那也是,楼主也只需要大概看一下频率,刚才想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过简单实验:用的蜂鸣器,有源和无源都试过。有源差不多100HZ以内,估计还可以区分,再高就是一个声 ...

蜂鸣器的频带太窄,无法放出超过自身带宽的声音,应该使用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的频带太窄,无法放出超过自身带宽的声音,应该使用扬声器。

谢谢,这个的确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