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电压跟随器输出端叠加一个交流信号,输出应该是什么波形?

楼主(2014-03-26):
如下图,vREF为2.5v直流,运放是LMV358,AIN0-这里接的是一个5mv的交流信号,交流信号的内阻至少10k以上(通过一个10k电阻过来的),那么outA的波形应该是怎样的?是
一个1.25v的直流信号还是一个1.25v的直流信号叠加一个5mv的交流信号?

网友A:
以1.25V为基准的交流信号,就是5mV的交流是叠加在1.25V的基准上

网友B:
Vo=V+, 你的信号从10K电阻过来,那么可能会在10K电阻上形成Vo加减5mV除以10K的电流。可以仿真试试

楼主:
3,4楼,你们的结论和运放的特性不符啊.不过我测量到OUT端有交流波形,所以才发帖问的

网友A:
那就怪哉啦
这样,在输入上串接一个10K电阻,在反馈臂上也串入一个 10K电阻,测试看看

网友C:
你不能好好画个电路呐?
你不能认真仔细写清几楼?

网友D: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抱歉,少打了一个0.
应该是AIN0-那里,就是竖的那一根.图和说明都重新做了修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抱歉,少打了一个0.
应该是AIN0-那里,就是竖的那一根.图和说明都重新做了修改 ...

如此便好说话一些了。

运放是跟随器形式,其输出电阻极小,但不是零(因运放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
信号源串联10k电阻后接到运放输出端,大部分信号电压降在10k电阻上,只有很小一部分降在运放输出电阻上。
故运放输出端是直流叠加一个很小的交流信号,交流信号幅度远小于5mV。
另外,楼主没有说外加的5mV信号频率多少,若信号频率大于运放单位增益带宽(LM358仅数百kHz)频率,那么运放输出端测得的交流信号幅度会稍大一些。

网友E:
1.25v的直流信号肯定有的。多大的交流信号谁也说不准的,应该是有一小点,不会大。

网友E:
相当于接在一个1.25v的电池上,交流分量的大小由电池的内阻决定。

网友C:
笨牛搞清楚这2个再说

网友F:
要看交流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如果是低频,比如是20Hz,那么outA的的交流成分很小很小,uV,甚至更小。
如果是高频,比如20MHz,那么outA的的交流成分就很大了,可能接近5mV了。
在运放带宽以内,运放的内阻很小。超过带宽以后,内阻急剧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此便好说话一些了。

运放是跟随器形式,其输出电阻极小,但不是零(因运放开环增益不是无穷大)。

回10楼和楼上,频率大约200khz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10楼和楼上,频率大约200khz

没有5mv的交流信号源的其他信息,不好算。

网友E:
358可以仿真的。

网友G:
1.25V上叠加 2.5mv的交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10楼和楼上,频率大约200khz

LM358单位增益带宽大约几百kHz,对20kHz信号,LM358开环增益也不过几倍。那么可以估计该电路输出阻抗在几十欧姆,应该可以测到信号在输出端压降。
楼主不妨降低5mV信号频率看看是否运放输出端交流成份比200kHz时减少。

网友H:
楼主电路没啥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