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转以太网

楼主(2014-03-26):
(无正文)

网友A:
记得有现成的USB延长器,然后再接一个普通USB HUB不知是否可行。
用量不大的情况下建议买现成的。

网友B(2015-11-17):
可以采用DAVICOM DM9621A做成USB-ETHERNET HUB,有需求可联系:303384330

网友C:
要看你的目地是什么?如果用于USB延长可以用CH317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