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32768不准

楼主(2014-03-26):
DS1302外接32768晶体。做钟表,DS1302和晶体是国产无牌的,测试一天快10多秒。大家都说晶体不准,于是换了KDS牌子的晶体,5ppm。发现也是一样的效果。网上资料都说是需要调节负载电容大小。那么具体怎么调,我需要量产的话总不能每台都调吧。听说做钟表的厂家有专门的仪器可以搞这个?

网友A:
看KDS晶体 规格书 有写用多少电容

网友B:
要用跟规格书相同的电容开始调,电容跟布线有关,可能跟典型值略有偏差。小容量电容一般都是高精度,COG型的,本身偏差对你的时基误差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不会影响你的量产的。你的问题在于上上去的电容到底跟电容匹配不匹配,你自己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KDS晶体

是这种晶振,DS1302要求就是用负载电容是6pF的晶振。可是我实测一天下来要快10多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跟规格书相同的电容开始调,电容跟布线有关,可能跟典型值略有偏差。小容量电容一般都是高精度,COG型 ...

我用的就是DS1302规格书上面要求的晶振。

网友B:
那你用的电容是多大的?电容这部分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呢。

网友A:
你用什么测试的 手表什么的 恐怕不行,要钟振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测试的 手表什么的 恐怕不行,要钟振仪测试

这种晶振我在两个平台试了下。接DS1302没有外接负载电容。发现一天能快10多秒。

接在单片机上,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RTC功能。不加外部负载电容很准,一天快不到0.5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测试的 手表什么的 恐怕不行,要钟振仪测试

查了资料都是说快了的话需要调节负载电容,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接下来我要测试调节负载电容来调整精度。

网上说的用软件补偿那个我觉得根本不靠谱,还是硬件给做好了,这样才稳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用的电容是多大的?电容这部分的电路图发上来看看呢。

DS1302的手册上说芯片内部已经有了6pf的负载电容。也就是说我直接接这种晶振就可以了,可以不用再外接负载电容的。

但实际测试发现不接电容是快跑快的。接下来我决定添加负载电容并调节大小来校准。

网友C:
恩,先画上封装,到时候好调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先画上封装,到时候好调整啊

是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