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47烧写程序,不擦除EEPROM

楼主(2014-03-26):
请问有人知道PIC16F1947烧写程序,可以不擦除EEPROM吗?软件是MPLAB IDE v8.76,烧写工具是ICD2。方法是什么?

网友A:
加密的时候只加密Flash,不要加密E2,新烧录程序的时候在Programmer选项里选择保留E2就可以了。

网友B:
在MPLAB的烧写对话框中自己设定即可。

楼主(2014-06-15):
当时情况比较特殊,擦除了EEPROM的数据,又用其他方式写进去。没有试验两位的方法,但十分感谢两位版主回复。